[求助] t家的7n里header cell是啥

楼主(2024-01-12):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看看相关文档说明

网友B:
应该是Low power设计里面,做为shutdown的header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相关文档说明

真没找到。。。只是有个header_09的识别层,用于定于header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Low power设计里面,做为shutdown的header cell。

大佬能展开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展开说说吗

就是放在电路和电源之间做个开关管啊。平时工作放一排打开,让下面的电路能正常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把管子关掉,这样就降漏电了。如果单纯不工作,下面工作的电路都会产生漏电,但如果header cell关掉,哪一排header cell的管子的漏电决定了总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在电路和电源之间做个开关管啊。平时工作放一排打开,让下面的电路能正常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把 ...

谢谢,学习到了

楼主(2025-10-31):
隔离两个电源域的STD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