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振荡器,如何能加速起振?

楼主(2024-01-12):
请教一下大家!

后仿起振太慢了要振3天,但如果用于动态totem的后仿,我不关心起振过程,只关心最终的稳定下来的那一段,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模糊起振过程从而加速起振呢?

网友A:
transient options form -> misc tab. -> additionalParams
linearic=yes oscfreq=<actual_oscillator_freq>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crystal-oscillators

网友B:
SET initial voltage to the VCO internal nodes.  .ic .... you can also lower your simulator accuracy setting for the start up .

网友C:
给个transient noise

网友:
也可以试试用一个开关先把振荡器环路里面的某个低电容节点(比如某些逻辑门的输入)拉到某个固定点位(比如地),这时由于电路中没有高频振动节点,电源上电和其他偏置电路的电压建立到稳定就会快很多,等这些节点都充分建立后再断开开关,振荡器通常会很快进入最终的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initial voltage to the VCO internal nodes.  .ic .... you can also lower your simulator accuracy  ...

i dont know about vco, mine is the crystal osc. you can see the red arrow pointing, i set initial voltage but they are changed at 0~50us.
i think maybe i need to set more and more initial voltage n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ent options form -> misc tab. -> additionalParams
linearic=yes oscfreq=

thanks ,the content on the official is exciting, but i failed. i will check the setting. thanks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transient noise

谢谢,但是这个似乎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