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翘曲数据计算???

楼主(2024-01-12):
请教一下,有莫有大佬能帮忙提供这个截图的公式?   预估计算翘曲数据用的。

google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公式,   这个截图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2024-06-18):
翘曲度计算需要求解各个微小单元的应力导致的位移,这需求求解每个微小单元的线性微分方程组,不可能通过一个公式就能求解,如果套一个公式就能求解的话,那么ANSYS这类有限元软件公司早就倒闭了

网友:
有具体需求吗,我这边可以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