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版图问题求助

楼主(2024-01-12):
各位大佬,小弟今天画版图遇到个问题,之前各个底层模块都画好了DRC LVS都过了,现在画顶层的时候,LVS显示layout多出来四个电阻 以及一些dummy尺寸不匹配,这些问题都是底层一个OP内部的电阻以及dummy,这个OP单独拿来做LVS DRC都是没问题的,在顶层跑就出了这个问题,想问问大家该怎么解决呀,使用的是xfab.18的工艺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电路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电路没更新

都是最新的,检查过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了合并m的option
LVS REDUCE SPLIT GATES

网友:
可能是线没连对,器件识别就对不上尺寸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少盖了一个层次

网友:
底层dummy pass, 顶层不过,肯定是因为器件 合并导致的,你可以先filter 掉这个dummy device,在顶层先跑通,然后再不filter dummy device,再run 一下,把这个dummy device 找出来,报给designer,让他在电路中加上。这样才能保证layout and sch totally match.

网友:
多半还是连线错误造成的,lvs定位问题所在,有时就是不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极大可能是连线错误影响的,看看是不是相同的总线端口接错位了所致

网友:
LVS的错误经常可能因为某个连线错误,误加label导致报告什么与错误无关联的连线问题和器件问题,layout 与sch互不认,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改,MARK一下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