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验证中的lvs和pex问题

楼主(2024-01-12):
请教一下大佬们
1、lvs的sconnect是用来做什么,可以不定义吗?
2、还有layer text,port text这些text layer是根据layout实际text来定义和attach的吗,这些text在lvs的时候起到了一些什么作用,这些text的layer可以省略吗?
3、当前拿到一个pdk里面的lvs rule有一个pex开关,单独跑lvs的时候应该是不打开的,跑pex的时候会inclue这个lvs,然后打开这个pex开关。想问一下这个开关是控制着什么行为,lvs不打开这个开关抽取的网表和pex的时候打开开关抽取的基础网表有什么不同吗?
4、跑pex的时候要include rules.C rules.R,这个两个文件是做什么的,打开看了下是乱码的?
5、跑完pex后,有三个网表,一个主网表,一个.pex网表,一个.pxi网表,主网表包含了寄生参数吗,pex和pxi又分别是什么网表呢?

刚接触calibre pv,请大佬们多指教。

网友A:
1. soft connect,可以不定义

2. text layer,版图打label对应cmdfile能识别到的,如 出pin用到M1 pin
3.pex/lvs用了同一cmdfile,打开pex即提RC参数,不开就check lvs,并且pex为确保准确性先跑lvs
4. rule R C提寄生参数用的 “不让看”
5. .pex.netlist有寄生,post-sim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oft connect,可以不定义

2. text layer,版图打label对应cmdfile能识别到的,如 出pin用到M1 pin

感谢大佬回复,有些细节还是不太懂

1、soft connect使用场景,我拿到的pdk里面用了这个,并且还有soft check,这些命令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使用?
2、text label是需要跟版图上面一一对应吗,跟source网表对比会对比这些text吗,打text只是为了好debug还是抽取网表的时候也需要这些text信息?
3、单独跑lvs抽取的网表是没有寄生参数,打开pex开关抽取的主网表会有寄生参数?
5、主网表有寄生参数,那一个.pex网表,一个.pxi网表两个额外的网表起了什么作用呢?

望大佬继续解惑

楼主:
自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