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中增加什么语句使之具有attach功能

楼主(2024-01-12):
在论坛里下载的添加器件label脚本,label尺寸可以跟随器件本身大小调整,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好,不会出现跟器件大小很不协调的情况,瑕不掩瑜的是没有attach吸附功能,大佬们帮忙看看在脚本里添加什么语句增加attach功能,万分感谢!

procedure(addName()
          let((cvId txlayer txjust txorient txfont txheight
               inst_coord inst_name inst_W inst_H instCenX
               instCenY txorigin objName
               )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txlayer = list("text" "drawing")
              txjust = "centerCenter"
              txorient = "R0"
              txfont  = "roman"
              txheight = 1
              foreach(objName geGetSelSet()
                      when(objName~>objType != "inst" && objName~>objType != "mosaic"
                           geDeselectFig(objName)
                          )
                     )
              inst_coord = listToVector(geGetSelSet()~>bBox)
              inst_name = listToVector(geGetSelSet()~>name)
              i = 0
              foreach( inst_name (geGetSelSet()~>name)
                       inst_W = xCoord(car(cdr(inst_coord))) - xCoord(car(inst_coord))
                       inst_H = yCoord(car(cdr(inst_coord))) - yCoord(car(inst_coord))
                       instCenX = xCoord(car(inst_coord)) + (xCoord(car(cdr(inst_coord))) - xCoord(car(inst_coord))) / 2
                       instCenY = yCoord(car(inst_coord)) + (yCoord(car(cdr(inst_coord))) - yCoord(car(inst_coord))) / 2
                       txorigin = instCenX:instCenY
                       if( inst_W >= inst_H then
                           txorient = "R0"
                           txheight = fix(inst_W * 10%)
                           when(txheight >= inst_H
                                txheight = fix(inst_W * 5%)
                               )
                       else
                           txorient = "R90"
                           txheight = fix(inst_H * 10%)
                           when(txheight >= inst_W
                                txheight = fix(inst_H * 5%)
                               )
                          ) ;if
                       if(txheight == 0 then
                          txheight = 0.5
                         )
                       dbCreateLabel(cvId
                                     txlayer
                                     txorigin
                                     inst_name
                                     txjust
                                     txorient
                                     txfont
                                     txheight
                                     )

                       i++
                      )

              ) ;let
         )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b" "addName()")

网友A:
dbCreateLabel()赋予一个变量,假设是temp,即temp=dbCreateLabel(...),然后在i++的上一行加上这句:leAttachFig(temp inst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CreateLabel()赋予一个变量,假设是temp,即temp=dbCreateLabel(...),然后在i++的上一行加上这句:leAtt ...

大佬,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提示把语句加进去了,有报数据类型错误的error,针对这个问题尝试解决了一段时间但是无果,还得辛苦你费心指点一下,感谢!增加的语句内容在黄色方框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提示把语句加进去了,有报数据类型错误的error,针对这个问题尝试解决 ...

这个error 很明显,就是说你函数的格式不对,去找一下attach 这个函数的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提示把语句加进去了,有报数据类型错误的error,针对这个问题尝试解决 ...

大概看了一下你给出的代码,有挺多无用的代码,或者说是想那样写但没写对的代码。
代码中用了太多的geGetSelSet(),虽然主体都能找到,但是没有绑定指定的变量,后续的函数没法通过指针找到这个obj。

在foreach之前把geGetSelSet()指定给某个变量,比如insts,然后用foreach遍历,后面的bBox,name都从这个变量再定义或者用~>操作符取出。

insts=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s
    bBox=inst~>bBox
    name=inst~>name

    ...
    leAttachFig(temp inst)

    ...

网友(2024-09-20):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24-12-08):
when(obj->figGroup dbAddFigToFigGroup(obj->figGroup label))                                 leAttachFig(label ob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