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有无自动生成电阻的poly和孔的个数的脚本

楼主(2024-01-12):
很多工艺厂的的pdk包提供的电阻里面的参数都没有设置增加poly长度和孔的个数选项,但是MOS管是可以通过pcell自带参数调整自动打一排两排或多排孔的,工艺厂pcell的电阻一般都只有一排孔,没有增加多排的参数选项,有时候用的电阻宽度很小导致外围的孔接触只有一个孔,想增加多个孔每次都只有打散器件自行将外围的poly加长并增加MET1和孔的个数,工艺厂的pcell都是加密的无法自行修改,想问下有无实现自动生成电阻外围poly长度与孔个数的脚本

网友A:
geGetSelSet()~>cntRows=2
之前敲这个增加了电阻的孔

网友(点评):
太牛了,谢谢大佬

网友:
用create  下面    Multipart Path工具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cntRows=2
之前敲这个增加了电阻的孔

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cntRows=2
之前敲这个增加了电阻的孔

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