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lation前面有一个反相器buffer可能是断电的,这种问题大家如何处理

楼主(2024-01-12):
大概是这样的问题:

一个信号从always on domain 进入一个会shutoff的domain,在shutoff的domain内部取反输出至,这个输出应该是要插入isolation的,但是前面这个反相器buffer有可能会连接这个shut off domain的primary supply ,也就是一个会shut off 的supply,导致这个iso失效

这个问题是我综合后用vclp检查网表和upf时报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下下面的详细信息,

help view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在综合种使用get_related_supply_net 发现这个cell的I pin和Z pin的supply net都是shut off的,

我现在觉得要么把这个取反操作放在always on domain进行,或者怎么操作可以把这个invert buffer的supply连接为always on 的supply吗?
当前这个shut off domain内部是包含always on supply 的,只不过不是这个domain的primary supply

楼主:
尽量还是不想动rtl代码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支支招

网友A:
UPF 里面是不是没有定义 define_always_on_cell

网友B:
1. 可以把这个inv 换成 PINV吗? 就是dual rail的inv,两根supply。
2. 如果是综合加的inv,可以在off 这一层不让综合加cell,这样,inv 会放到左边domain或者右边domain,不会放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F 里面是不是没有定义 define_always_on_cell

好像是有来着,但是那个好像是定义std cell使用的,不是指定某一cell是always 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以把这个inv 换成 PINV吗? 就是dual rail的inv,两根supply。
2. 如果是综合加的inv,可以在off 这一 ...

好主意,我还想请教一下,
如果用方法1的话,是不是只要我添加上带有PINV的库,工具会自动识别我的意图插入dual rail的inv,而不是普通的inv;或者需要的手动约束一下么
如果是方法2的话,不让再off这一层加cell是设置dont_touch吗

网友C:
把INV 的supply连到always on,后端工具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INV 的supply连到always on,后端工具就是这么处理的

这种我在综合时怎么操作呢?

楼主:
顶一下,真的很需要help

网友:
可以把这个INV换成AO的INV吧

网友D:
(不懂综合,经验有限)如果是aon inv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再插iso了。如果inv是top供电,iso的供电得是aon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综合,经验有限)如果是aon inv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再插iso了。如果inv是top供电,iso的供电得是aon的吧 ...

确实是这样,用ao inv就不用iso了,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掉,只要保证iso到clamp value时的值不影响设计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