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从原理图xl layout后器件没有飞线

楼主(2024-01-12):
从原理图XL到版图后移动器件没有飞线,求大佬解疑。。。

网友A:
cdsenv中控制layout xl飞线开关,你看看是不是t
layoutXL flightLineEnable boolean 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env中控制layout xl飞线开关,你看看是不是t
layoutXL flightLineEnable boolean t

网友B(2024-05-28):
引用 网友A:
cdsenv中控制layout xl飞线开关,你看看是不是t
layoutXL flightLineEnable boolean t

请问一下这个具体在哪设置,小白刚入行

网友C(2024-07-0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具体在哪设置,小白刚入行

virtuoso option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C:
virtuoso option

没找到,可以说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