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后仿真mismatch

楼主(2024-01-13):
各位老板晚上好!
DFT结构非常简单,不存在压缩等复杂操作。前仿0mismatch。后仿过程中,出现mismatch。对比前方波形发现在capture时,也就是SCAN_ENABLE = 0时, SCAN_CLK 采不到D端数据。请问:
1:这个是否是时序问题,是否应该在PT中解决。(目前PT中做法,将SCAN_ENABLE置常0,也就是SCAN_CLK和寄存器D端不存在时序路径),PT中正确的分析方式是否应该分析SCAN_CLK与D端路径。
2: 是否有其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感谢!!

网友A:
1. 目前PT中做法,将SCAN_ENABLE置常0,也就是SCAN_CLK和寄存器D端不存在时序路径。
       ---- 这个陈述有点问题哈,
            scan_en 为0,触发器走的应该是D ->Q;
            只有当scan_en为1 ,才是SI-Q(这时才没有D的时序路径;

2. PT 中肯定是要分析 SI->Q(shift)  和 D-Q(capture) 的时序的。如果你没有分析到,说明你 DFT SDC给少了。需要重新给到后端人员。进行分析。

3. 一般正常情况下,只要DFT SDC 齐全,后端 timing clean。 DFT post-sim是很少出现问题的。除非你 SDC里面设置了 而外的 multicycle & flase path。
  这种情况下,你atpg阶段是需要读入SDC的,让 atpg tool 也知道设计存在 multicycle & flase path,不然你 post-sim很可能会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目前PT中做法,将SCAN_ENABLE置常0,也就是SCAN_CLK和寄存器D端不存在时序路径。
       ---- 这个陈述 ...

感谢!! 确实描述有问题,应该是常1.

也就是说PT中DFT的sdc中不应该对SCAN_ENABLE做操作?

网友A:
看你 SDC是想怎么给哈。如果只是做stuck-at 测试, shift & capture可以合并。就不用约束scan_en了。让工具自己推1和0.这样 SI&D -> Q的时序都分析到了

网友B(2024-09-24):
引用 网友A:
看你 SDC是想怎么给哈。如果只是做stuck-at 测试, shift & capture可以合并。就不用约束scan_en了。让工具 ...

DFT SDC里面,scan enable 一般都是要设MCP吧?

网友C(2025-06-24):
引用 网友A:
1. 目前PT中做法,将SCAN_ENABLE置常0,也就是SCAN_CLK和寄存器D端不存在时序路径。
       ---- 这个陈述 ...

请问atpg阶段读入的sdc是timing exception吗?如果是sdc,这个sdc来源于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B:
DFT SDC里面,scan enable 一般都是要设MCP吧?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atpg阶段读入的sdc是timing exception吗?如果是sdc,这个sdc来源于哪里?万分感谢~
...

是的,一般是后端给的。时序收不下来的会设置excep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FT SDC里面,scan enable 一般都是要设MCP吧?

在capture和func模式的sdc下,需要case为0,在shift模式的sdc下,case为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capture和func模式的sdc下,需要case为0,在shift模式的sdc下,case为1

大佬请教个问题:

在别的贴子看到这样的描述:
“如果在se为0的时候,capture完成后过一两个时钟周期再切se为1,这个capture过程的holdtime应该是完全足够的吧”
想知道这里的hold check是check的什么到什么的hold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个问题:

D-Q的hold check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