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内嵌EMX使用仿真曲线错误

楼主(2024-01-13):
如图所示,仿真曲线值很低,与同学正版的比较怀疑process里面.proc文件的区别,有大佬知道这个.proc文件该去工艺库哪找?

网友A:
找厂商提供直接的或者间接的proc文件,或者根据叠层自己写一个

网友B:
仿真器件类型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商提供直接的或者间接的proc文件,或者根据叠层自己写一个

这个该怎么写啊,目前发现的问题是M7以下gdsview都可以看到,M8和M9识别不出来,所以是这个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件类型选对了吗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M7以下gdsview都可以看到,M8和M9识别不出来,所以是这个曲线,M1-M7的仿真都可以看到正常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该怎么写啊,目前发现的问题是M7以下gdsview都可以看到,M8和M9识别不出来,所以是这个曲线
...

识别不出来,没定义还是没定义正确,这个可以检查一下。EMX安装路径下有个默认的proc,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M7以下gdsview都可以看到,M8和M9识别不出来,所以是这个曲线,M1-M7的仿真都可以看到正 ...

process file没写正确,可以看之前的这个老帖,我提过怎么写

https://bbs.eetop.cn/thread-9396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