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的增益仿真

楼主(2024-01-13):
设计了一个低温票电流源来代替10uA理想电流源,带隙中的运放是理想运放,无启动电路,增益仿真出来是下降的并且会到达负数,这样是什么问题呢?

电路图

电路图

增益

增益

网友A:
ac仿真 增益一般就是下降的 然后是负数,你关心的应该是dc增益还有带宽是否符合你的规格要求,不过不符合,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仿真 增益一般就是下降的 然后是负数,你关心的应该是dc增益还有带宽是否符合你的规格要求,不过不符合, ...

那这条曲线仿真出来没有问题嘛 我看和我用理想电流源仿真出来的不太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条曲线仿真出来没有问题嘛 我看和我用理想电流源仿真出来的不太像
...

emmm,你两张图横坐标轴不一样,第一张图不是对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