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位噪声测试

楼主(2024-01-13):
最近在想测试PLL芯片中VCO的相位噪声,芯片环路滤波器做了开关,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端引出了连接线到pad,就是为了想单独看看VCO的相位噪声。最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信号频率太不稳定了,以致于频偏较近的范围,频谱仪的相位噪声选件无法得到一个测量值,低频偏处的得不到一个测量值。想问问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VCO的问题吗

网友:
看起来很奇怪,不太懂,可能是vctrl上有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A:
应该是测试仪器的问题,相位噪声太大的情况下,测试仪器已经无法确认载波频率,所以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试仪器的问题,相位噪声太大的情况下,测试仪器已经无法确认载波频率,所以测不准 ...

开环VCO的带内相噪肯定是会比闭环情况下大,不过论文里都有测,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呢?

网友B:
感觉要测这个挺难的,我看ADI的PLL上面一般都有这个的测试,我看过的PLL论文基本没见过测开环phase noise的,这测试需要保证外部输入的VCTRL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要测这个挺难的,我看ADI的PLL上面一般都有这个的测试,我看过的PLL论文基本没见过测开环phase noise的 ...

只做VCO的期刊和学位论文都有单独的VCO相位噪声测试,他们是咋测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环VCO的带内相噪肯定是会比闭环情况下大,不过论文里都有测,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呢? ...

相噪仪需要更高端的,想知道型号可以去keysight官网看看。

网友C:
环路断开,没有锁定,肯定是这种情况,只能看看远端的噪声。 单独看自由真的的VCO相噪意义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路断开,没有锁定,肯定是这种情况,只能看看远端的噪声。 单独看自由真的的VCO相噪意义也不大, ...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噪仪需要更高端的,想知道型号可以去keysight官网看看。

哈哈,好的,话说外接高纹波抑制比的LDO供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好的,话说外接高纹波抑制比的LDO供电可以吗?

你内部有LDO吗,有的话无所谓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部有LDO吗,有的话无所谓喽

内部没有,pcb上外接的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pcb上外接的咋样?

那就取决于你的电源设计了,你的芯片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

网友D:
可以用E5052B仪器看开环相噪,控制电压需要一个很干净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E5052B仪器看开环相噪,控制电压需要一个很干净的电压。

一般你们是内置LDO还是外置呢,外置的话VCONT到pad的连线需要怎么特殊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你们是内置LDO还是外置呢,外置的话VCONT到pad的连线需要怎么特殊处理呢?
...

外置的LDO,pad是什么?

楼主:
就是引出到封装的金属PAD,控制电压端到金属PAD这一段需要做特殊处理吗?

网友(2024-11-01):
个人愚见,开环相噪要不就拿罗德专门的相噪仪测试,但是那个好像是50g以下的,如果是50G以上的VCO,频谱仪很难读出来,会一直报错,用波形推算相噪是比较可靠的。而且vctrl上面的噪声和波动不好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