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进行LVS验证出现ERC的check gate_float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4):
补充内容 (2024-1-22 17:04):
LVS验证通过了,该接的点都接了,pin角也没有错误,是为什么呢,之后画其他原理图也有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使用软连接了吗?看看lvs option里的connection设置有没有把connect by name关闭

网友:
底層可以不用管它。只是提示你沒有接出去。到了TOP要看下真的是懸空。

网友A:
提示你的poly悬空了,在基本单元不用管,在顶层你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的poly悬空了,在基本单元不用管,在顶层你得注意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poly接了到M1的通孔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poly接了到M1的通孔不可以吗?

这个只有接到源漏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