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位旁路加法器的关键路径

楼主(2024-01-14):
进位旁路加法器的关键路径为啥中间两个走旁路呢,如果要是算最长延时的话不应该全是走的上面全加器嘛

网友:
了解一下进位器的结构,可能跟低位需要为1或0,高位需要为1或0,而中间位同时产生并做了一个与逻辑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