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npslmd 启动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2024-01-14):
01/14/2024 18:41:33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01/14/2024 18:41:33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18:41:33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18:41:33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scl 版本 :2021.03

网友(2024-03-01):
你 scl 安装目录
是否有用  1patch 去洗ECC ?

./1patch  -ecc /home/synopsys/scl_v2021

1patch V0.3
https://bbs.eetop.cn/thread-896342-1-1.html

网友A:
如果你是尝试在Docker里安装的,需要删除根目录下的.dockerenv, 或者把启动指令写入Dockerfile CMD中

网友B(2024-04-0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尝试在Docker里安装的,需要删除根目录下的.dockerenv, 或者把启动指令写入Dockerfile CMD中 ...

请问大佬Docker里的流程跑通了嘛, 我一直卡在这个bug, 非常难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Docker里的流程跑通了嘛, 我一直卡在这个bug, 非常难受

可以在docker里跑的,另外就是记得打patch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ocker里跑的,另外就是记得打patch

怎么打patch是,用1patch给scl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ocker里跑的,另外就是记得打patch

您好,我是用1patch 跑了一遍scl,然后也把.dockerenv 删除了,但还是启动不了。请问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Docker里的流程跑通了嘛, 我一直卡在这个bug, 非常难受

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

卡住了, 解决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住了, 解决不了

用论坛里面那个1patch包里面提供的snpslmd可以起来,我试了。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C:
用论坛里面那个1patch包里面提供的snpslmd可以起来,我试了。

请问哪个snpslmd啊,能发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