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句话概括layermap的作用

楼主(2024-01-15):
畅所欲言:能否用一句简洁凝练的话来形容layermap文件的作用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a map about layer

网友:
用户可以参考的 “图层映射文件” 用于查找图层和相应的GDS编号和数据类型

网友:
gds 图层编号与名字转换

楼主:
如果layermap 缺少了A层次,那么跑DRC的过程中就会跑不出A的结果。请问这个layermap在跑DRC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同理,如果layermap 缺少了A层次,是不是LVS也会跑不出,还是无法运行?

网友:
数据库,各种功能调用来识别具体layer

网友:
layout导出成GDS的时图层对应用的,相当于一个映射对照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layermap 缺少了A层次,那么跑DRC的过程中就会跑不出A的结果。请问这个layermap在跑DRC的过程中起了什 ...

LVS是生成版图的GDS,然后GDS转化成网表,再与电路生成的网表做对比。如果layermap少了层次,那么跟DRC一样,在生成GDS的过程中就已经丢失了这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