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插入filler后,时序违例的情况求助

楼主(2024-01-15):
情况是这样的(用的encounter)

插入filler之前,所有的时序都是满足的。DRV问题也是没有的。
插入filler之后,带si的检查,hold就有一条违例的path。(归属于in2out的)
回到插filler之前,想看下,插filler前后和插filler之后,这条timing path究竟有啥不一样。
想让工具报告显示出来看下,但说找不到path,我就很好奇,是插filler之前,这条path没有被约束到吗,工具不查这个path吗。难道在插入filler之后,工具就去检查这条path了吗,我只是这样猜测。目前不清楚问题在哪儿。
我尝试了,回到插filler之前,在endpoint上插几个buffer,后面是可以解决的这个时序违例的。
但我想知道出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啥。公司没人带,只有自己琢磨,想问问大家有遇到类似情况没有

楼主:
不好意思 找到问题了,命令没对,endpoint和beginpot搞返了,换一下顺序就报出来了

网友A:
你的 -from 和 -to 好像写反了
filler一般是不会对时序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from 和 -to 好像写反了
filler一般是不会对时序有什么影响的

插filler前后时序出来了,为啥aoi211d0这个cell的delay会减小了72ps。理解不了。。。

网友A:
有短路之类的drc吗?
可以报一下看串扰,input trans, output delay等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之类的drc吗?
可以报一下看串扰,input trans, output delay等变化情况

drc 问题没有。另外你说的的一些我查查看,感觉你说的问题方向应该是对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drc 问题没有。另外你说的的一些我查查看,感觉你说的问题方向应该是对的, 谢谢
...

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我看了下。filler前后没有差别。另外比较好奇的是input transition 只能在setup模式下才能报,hold模式下不能报,但我出问题的又是hold情况下的违例。
另外串扰问题应该怎么检查呢

网友A:
我发现你用的encounter ,我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都没有变,delay变了就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用的encounter ,我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都没有变,delay变了就有点 ...

嗯嗯 就是感觉很奇怪,暂时也没想到问题在哪儿。我在琢磨琢磨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