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随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24-01-15):
请问前辈们,在N阱工艺下,NMOS源随由于体效应,输入输出电压的线性度比较差,那么想要提高线性度,应该怎样补偿呢,谢谢

网友A:
拉扎维第二版,非线性与不匹配一章,局部负反馈的结构可以提高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第二版,非线性与不匹配一章,局部负反馈的结构可以提高线性度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