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fgr保护环中property里错误的enclosingLayers问题

楼主(2024-01-15):
skill萌新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之前画的图工艺节点要从tsmc90更换tsmc130,已经画好的fgr保护环想要继续使用,于是把edit instanse properties中的library和cell两项的名字修改成了新的工艺库和fgr的名字。再选中修改以后的所有fgr,复制到新的设计库的cellview中。

复制过去的fgr环的位置和宽度都没问题,但是附加层的功能失效了,无法修改是否使用注入层,以及无法修改注入层宽度等。(在cdf修改后,窗口中的图形没有任何改变)看完ciw报错,发现原因是tsmc90工艺中的注入层叫PP和NP,tsmc130中叫PIMP和NIMP,是这两个layer名字不一样导致的。
对于窗口中的fgr对象进行访问可以发现在property中有这一项存在问题。

还有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在工艺里安装了多个fgr,原来fgr的额外的层次只有注入区没有N阱,所以又安装了还有N阱的,用同样的方法,修改画好的fgr环的cell名字,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可能是enclosingLayers项会让cdf中的功能失效。

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有的fgr在改变库和单元的名字以后能实现cdf中附加层的功能,发现原因是假如画好fgr后没通过cdf对它进行修改,enclosingLayers这一项根本不会出现在列表中,此时通过改名字的方法,就不会出现任何功能失效的问题。

所以,我猜测解决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直接删掉列表中enclosingLayers这一项,或者按照对应的格式去修改这一项。

但是我不会通过代码去操作啊,求带佬帮帮忙,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补充内容 (2024-1-17 15:06):
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关问题的图片在二楼

楼主:
写了个用于只看name和value的脚本,对比第三张和第二张图片,能直观看到最长那一行就是问题所在,需要做的就是把那行删掉,或者按照格式对那一行进行修改。
有没有高手啊,在线等

未使用cdf修改过内容的

使用cdf修改过任意内容的fgr,列表中多了一行很长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eletePropByName()试试

可以,能用了!果然有高手!感谢带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DeletePropByName()试试

删掉这一行会让fgr关于注入和阱这几条内容被初始化,是否使用的选项pp.np.nwell都会被选中使用,宽度都是默认值。
我有些fgr已经选好了pp或者np,只需要在选择pp的环添加一个选择使用的nwell,在np的环加入选择不使用的nwell。
感谢大佬指点,我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函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写了一个批量修改fgr的脚本,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