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中mux时钟切换怎么长tree

楼主(2024-01-15):
请教下大家,当mux比较多时该怎么长出合理的tree呢,即使时序可能没问题,但时钟树都被拖的很长,就比如,两路时钟没有时序检查,但通过mux最终会送到共同的reg,一个时钟的路径很长,导致另一路时序到这个sink也很长,balance之后,时钟就都被拖长了,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引导工具去长tree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菜鸟,分享下我的看法。
这些时钟一般是在rtl阶段就根据需要约束好的, sdc会自动的对时钟进行同步处理或者异步处理。
像是同步时钟,或者是经过mux选择的时钟(互斥),通常在sdc里面会设在同一个clock group里面,那工具不会对这两个tree进行balance, 那这两路时钟长度是不会相互印象的,除非是他们前面共用的源时钟被垫长了。 那这种情况可能是前面时钟相关的group 设的不合理, 如果合理的化,那就没办法,就该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分享下我的看法。
这些时钟一般是在rtl阶段就根据需要约束好的, sdc会自动的对时钟进行同步处理或者 ...

同异步时钟在sdc里已经定义了,我看了是mux切换两路时钟,但其中一路长的很长,然后另一路时钟就被拖长了,另一路时钟的其他reg又跟这个reg做balance就导致整体做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异步时钟在sdc里已经定义了,我看了是mux切换两路时钟,但其中一路长的很长,然后另一路时钟就被拖长了 ...

垫长的部分是在mux前面还是后面?
如果是同步,两个clk在同一个group里面,那应该不是相互影响的。
你可以尝试把你认为不该做长的那些sink点抓出来,设ignore pin,再跑一次,观察tree的变化。

网友B:
不想被迫做长的一路clk可以把mux挂的sink 全部ignore (ignore这路clk),不让这路clk其他reg跟这些sink点balance就行了,不过前提是timing不能worse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被迫做长的一路clk可以把mux挂的sink 全部ignore (ignore这路clk),不让这路clk其他reg跟这些sink点b ...

最长的一路cluster的时候就很长,有2ns,路径上有不少mux和组合逻辑做时钟切换,cluster的时候感觉cell摆放就不太好,存在绕圈的情况

网友C(2025-10-30):
比如两路时钟func clock和scan clock,汇聚到同一个mux的clk1和clk2端口,两个clock共用mux后面的sink点,一般来说scan clk会比func clk长一点,那么为了避免在一个scenario下同时build func 和scan clk,func被scan tree拖长的情况,可以对scan 汇入mux的clk2端反标一个值,这个值的大小就是func cloc在mux后长tree的平均长度,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有问题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两路时钟func clock和scan clock,汇聚到同一个mux的clk1和clk2端口,两个clock共用mux后面的sink点, ...

其实就相当于,让scan在clk2这个端口穿不过去,如果要balance也只会在clk2之前的common path上插inv,不会影响func那一路的clock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