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license选择页面如何再次冒出的求助帖

楼主(2024-01-15):
请问大家这个页面不小心选择了never之后怎样才能让它重新又冒出来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打开virutos--options--license--Ordering, 里面不要有never,一般应该是prompt,可以设置为always。  如果设置为never的话,就表示找不到lic的时候不进行下一步查找,只有GXL lic如果在L或者XL的时候不进行下一步,那就无法打开程序。(更该设置会修改配置文件~/.cdsenv)

网友:
学习一下,命令可以指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virutos--options--license--Ordering, 里面不要有never,一般应该是prompt,可以设置为always。  如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virutos--options--license--Ordering, 里面不要有never,一般应该是prompt,可以设置为always。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