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ESD器件分成两个进行layout

楼主(2024-01-15):
将电源与GND之间的一个ESD器件分成两个进行布局,有什么好处和弊端?

网友:
这个题目好,坐等答案

网友A:
个人拙见:ESD器件分开布局可以提高电路板对于ESD抵抗能力,因为即使其中一个ESD器件失效,另一个仍然能够提供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ESD器件分开布局可以提高电路板对于ESD抵抗能力,因为即使其中一个ESD器件失效,另一个仍然能够 ...

弊端是增加成本和面积

网友:
如果ESD器件本身很大,那么有可能泄放电流不均匀,影响esd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