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寄生电容的计算推导

楼主(2024-01-15):
请教大佬们,有没有关于SAR ADC的DAC阵列寄生电容对ADC影响的推导呢,非分段结构,参考资料的都可以

楼主:
求个资源

网友:
没见过类似的资料,SAR ADC一般只考虑电容匹配问题,电容匹配问题实际上一定程度包含了寄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