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级放大器作比较器,该如何仿真?

楼主(2024-01-15):
各位前辈,小弟新人。
Allen书的第八章介绍了比较器,其中的open-loop comarator例子采用的是两级放大的结构,又提到,比较器的分辨率取决于放大器的开环增益,速度取决于放大器的-3db带宽。

小弟的疑惑是,这个开环增益和-3db带宽怎么仿真得到?是把放大器接成闭环,用stb仿真的方式获得?还是其他方法?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2stage

2stage

图1,两级放大器

另外,如果是采用stb仿真,这个两级放大器的低频增益大概在100dB,而-3dB带宽只有1.7Khz,着实太低了,如图2所示:
图2: 幅频曲线

对于这么低的-3dB带宽,又什么办法提高第一个极点的频率吗?
我自己能想到的办法是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加个buffer,比如SSF,但似乎没啥效果,如图3和4所示:
图3:两级放大之间插入SSF
图4:带SSF的幅频曲线

请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stb和ac都可以,随你喜欢。多级带宽肯定低,去了解一下增益带宽积的概念。

网友(2024-09-11):
这东西我也再调,他就不是ota的设计思路。公司里能把它说清楚的也不多。
从我理解来看,它的delay和输入信号的斜率非常相关。第一级按照输入信号变化的速率放大到第一级的输出,同时第一级不能进入压摆状态。第二级我觉得完全就是摆率响应,同时这里rising delay和falling delay很难做到匹配。

网友:
一半这边的-3db带宽都指的是闭环系统的带宽,对应到开环系统一半可认为-3dB Bandwith(closeloop)=GBW(open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