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tner,怎么在gui界面高亮一条path

楼主(2024-01-15):
想问下大家,在encounter里面,GUI界面高亮某一条path的具体操作 (就比如这个高亮从这个beginpot 到endpoint路径上的信息)
,以前看别人在ICC,有个imported path pins 把timing 路径直接粘上去就可以在GUI界面显示。

网友A:
复制后按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后按t

你好,可以具体一点吗,复制后是在term窗口按t, 还是在GUI界面点出个窗口,然后再按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具体一点吗,复制后是在term窗口按t, 还是在GUI界面点出个窗口,然后再按t呢。
...

把时序路径复制,gui见面按t就行,如果没有路径的,report_timing的时候加-gui,然后在gui里面点中就highligh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序路径复制,gui见面按t就行,如果没有路径的,report_timing的时候加-gui,然后在gui里面点中就high ...

两种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我用的encounter,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用的软件不一样
第一种:复制了,在GUI界面按t,没有反应。
第二种:命令不对,

网友B:
report_timing -from xxx -to xxx -machine_readable > aaa
load_timing_debug_report aaa
highlight_timing_report -file aaa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_timing -from xxx -to xxx -machine_readable > aaa
load_timing_debug_report aaa
highlight_timin ...

但最后一条命令,highlight_timing_report -file aaa -all  显示有问题
改为用这个highlight_timing_report -PATH 1 就可以了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最后一条命令,highlight_timing_report -file aaa -all  显示有问题
改为用这个highlight_timing_rep ...

innovus命令,和edi有些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