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TetraMAX的run_simulation

楼主(2024-01-15):
TetraMAX工具执行run_simulation后,有些测试向量出错,log显示:
Shift simulation completed:#pattern=13/1000,#shift=1,#nonscancells_loaded=26738
Simulation completed:#pattern=1000,#fail_pats=24(24),#failing_meas=44558(44558),#rejected_pats=0,CPU time=6.43。
路过的朋友,请指点指点

楼主: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从哪方面去着手解决呢?

网友A:
你可以转成Verilog仿一下试试,详情参照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 ... 01103-null-null.142^v96^pc_search_result_base4&utm_term=atpg%20pattern%20%E4%BB%BF%E7%9C%9F&spm=1018.2226.3001.41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转成Verilog仿一下试试,详情参照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ops_r ...

嗯嗯,好,我试试,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转成Verilog仿一下试试,详情参照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ops_r ...

我试了一下,在verdi中 DFT相关的 scan_in  scan_mode  scan_enable  scan_clk 全部是都是X态,这是test_setup阶段的问题吗? 还是别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verdi中 DFT相关的 scan_in  scan_mode  scan_enable  scan_clk 全部是都是X态,这是test_ ...

SI是X的话那可能就是pattern推不下去,但是一般SE,SCAN_CLK都会有的,你看一下testbench的这些信号是不是也是X,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输入使能没打开,或者pattern没有模拟上电过程,导致输入使能没开

楼主(2024-02-29):
引用 网友A:
SI是X的话那可能就是pattern推不下去,但是一般SE,SCAN_CLK都会有的,你看一下testbench的这些信号是不是 ...

大佬,pattern应该怎么模拟上电过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pattern应该怎么模拟上电过程呢?

我还没想过,我都是改网表强制进DFT,因为上机台的时候肯定是等上完电再开始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想过,我都是改网表强制进DFT,因为上机台的时候肯定是等上完电再开始测的。
...

嗯嗯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