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里Die boundary一般放在那一层,LEF里要定义出来吗

楼主(2024-01-15):
请问各位,Innovus里Die boundary一般放在那一层,LEF里要定义出来吗

网友A:
lef里面不是直接就有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里面不是直接就有定义吗

请问有lef里定义的语句是什么,我用innovus画封装,要自己写lef。

网友B(2025-10-11):
楼上的专家,最近我也在学习用innovus画封装,需要怎么操作,能沟通一下大致的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专家,最近我也在学习用innovus画封装,需要怎么操作,能沟通一下大致的流程吗 ...

3DIC吗

网友:
是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