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先写再读出问题QAQ

楼主(2024-01-15):
求助各位大佬俺先是向sram写入地址和数据:A=2, D=80(此时片选信号cen==0,写入控制信号wen==0),然后地址不变(A=2)想读:cen==0,wen==1,但发现A=2存的数读不出为啥捏?!  其他地址存的数却可以读出why

sram.v 是mc生成的emm应该没啥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23333

网友A:
D从80 -> Z,到 wen 拉高,之间还有一个 cycle,实际就写了 high-z 进去,读出来就是 X。
一般读/写一个地址的话, cen 和 wen 保持一个 cycle 就行了,不用拉这么长;
地址/数据也需要和 cen / wen 保持对齐

谢谢大佬!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还有其他信息吗

网友:
楼上信息全

网友:
D没有保持80,A=2的数据一开始写进80,后面被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从80 -> Z,到 wen 拉高,之间还有一个 cycle,实际就写了 high-z 进去,读出来就是 X。
一般读/写一个地 ...

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