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1-15):
仿真代码:
.lib  'D:\Hspice\huahong\PDK\Models\bd090l2ff7.l'  tt_5v   *model库文件位置
MP1 B A Vdd Vdd pch5 L=3.8um  W=10um
遇到的问题:
**error** model name pch5 in the element     0:mp1
is not defined.

库里有

,但为什么一直说未被定义呢?

网友(2024-04-24):
把5去掉试试,我之前用别的库也遇到过,会自动匹配管子模型的

网友:
model 内部有可能包装成subckt了,看看.l文件里面怎么定义的,如果包装了就要加个X试试

网友:
mp1 前加x

网友: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