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4-01-15):
请问我有两个输出电压,然后我想比较这两个电压大小输出0和1,但是不想用比较器,有什么其他办法比较出这两个电压大小?

网友A:
你这两个电压多大?不想用比较器是不想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电压多大?不想用比较器是不想耗电?

电压范围是0-3.3V,不做比较器是因为有面积限制,然后试过2T比较器,但是这个比较器的比较阈值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