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noise和pxf的时候,点不上去,老是出现这个warning

楼主(2024-01-15):
*warning* object selected is not a valid selection object,

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所有点都保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点都保存了吗

应该怎么保存啊?

网友B:
仿真设置有问题吧,你选的port还是n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设置有问题吧,你选的port还是net呢

我就是这么设置的啊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B:
仿真设置有问题吧,你选的port还是net呢

port和net该怎么看呢,我瞬态仿真想看一个做成symbol的复合管的源端电流,选中的是terminal,也出现了这个报错问题,想plot看电流看不了,而且他还只能选中terminal或者differencial 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