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校准问题

楼主(2024-01-16):
如题,我利用5T-OTA反接设计了一款单位增益缓冲器,由于速度和功耗要求较高,使得晶体管的尺寸都比较小,结果就是传输特性曲线比较差。(只应用于大信号,不考虑交流成分)但是项目对于精度也有要求,所以想问一下单位增益缓冲器有没有什么校准方法呢,比如接一个片外电压去调节输出,使其产生一个固定的偏移量?因为现在从曲线来看,增益和偏移都不是很理想(尤其在低压范围)。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analoglib或者ahdllib中有没有理想buffer的symbol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analoglib或者ahdllib中有没有理想buffer的symbol呢?

buffer 不就是vcvs 或者用ahdlib的ideal opamp

网友A:
速度要求高 考虑一下nmos吧 你这个尺寸不大 跑一个MC 看看 ,offset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求高 考虑一下nmos吧 你这个尺寸不大 跑一个MC 看看 ,offset 是多少

好的 谢谢 之所以选择pmos 是因为输入数据分布来看都是小值 用nmos的话误差会更大一点。另外buffer的输出不是和输入短接吗 这种情况下还有失调的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ffer 不就是vcvs 或者用ahdlib的ideal opamp

不好意思 我想问的是带时钟的动态buff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之所以选择pmos 是因为输入数据分布来看都是小值 用nmos的话误差会更大一点。另外buffer的输出 ...

只要DC gain 不是无穷大,总是有系统误差,MC 跑的是random+ process 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想问的是带时钟的动态buffer

这个容易实现,改改veriloga ,加一个时钟pin, 把你要的功能加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DC gain 不是无穷大,总是有系统误差,MC 跑的是random+ process 误差

好的 谢谢 您说的失调指的是传输曲线理论值和实际值的差,也就是输出和输入的差,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