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RC的一些错误,求助一下

楼主(2024-01-16):
  • 图一的错误这个mom电容在DRC中报了错(猜测第三端应该接SUBGND,而不是AGND),可以看上一个帖子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crtmom 电容DRC报错问题?,然后在lvs中,报了未接电源
  • 图二的错是指pmos的sub未接地吗,我的衬底接的是AVDD,我感觉这条错可以过掉?

图一

图一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二

图二

网友A:
1:这个mom电容下面有nwell?
2:nwell有洞,所以报floating psub。

网友:
器件的剖面图 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点评):
是的 由于衬底的NW存在,导致我误以为包好了。习惯了只看drc和lvs,现在研究了一下erc,确实还有很多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mom电容下面有nwell?
2:nwell有洞,所以报floating psub。

感谢回复:是的,电容包了一圈NW,可能这个电容本身就有问题,主要是第三端目前不确定是接什么
                 第二确实是因为NW没有全覆盖部分有空洞,我不太理解这种错是不是全部都要改掉,还是说根据版图情况来修改,比如这个cell其他的这种类型都改了,但这个最大的一块,还是不清楚要怎么改,这里就是单纯的包了一个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的,电容包了一圈NW,可能这个电容本身就有问题,主要是第三端目前不确定是接什么
          ...

忘了加图片了,像图中左边这部分,报浮阱错,可以忽略掉吗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的,电容包了一圈NW,可能这个电容本身就有问题,主要是第三端目前不确定是接什么
          ...

哎 是自己想复杂了,补一个大的NW就能避免了,才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