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

楼主(2024-01-16):
我刚接触这个cadence,在反相器LVS仿真当中出现了这些错误,大佬可以帮慢忙说下哪儿出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
B端没接对,看看你的NW盖对没,sub有没有接对

网友:
B端(衬底)连接错误,PMOS一般为NWELL,NMOS为P型离子所在层次,检查是否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