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佬们,下面这个共栅极输入的比较器相比其他结构的比较器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24-01-16):
并且有没有共栅极输入的比较器文献进行学习

网友A:
我目前遇到的这种比较器都是对高压的信号进行比较,或许电压大小、结构简单也是一种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遇到的这种比较器都是对高压的信号进行比较,或许电压大小、结构简单也是一种考虑吧。 ...

这个电路是用在LDO中的过冲保护模块中的一个比较器,该LDO电压信号也不算很大唉,大佬为什么CG输入的比较器对高压信号比较的应用比较多呀?这里该怎么理解,我今天看到一篇论文说CG输入的比较器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以及传输延时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在LDO中的过冲保护模块中的一个比较器,该LDO电压信号也不算很大唉,大佬为什么CG输入的比较 ...

初学者罢了,,,我遇到的所谓比较大是相对一般比较器的电源而言,比如大部分工作在3.3V的电源下,但我想比较4V左右电压。用这种比较多,就像你说的输入范围比较宽。LDO压差一般比较小吧,既然过冲,或许是考虑到输入有可能接近于电源电压,栅极输入怕裕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罢了,,,我遇到的所谓比较大是相对一般比较器的电源而言,比如大部分工作在3.3V的电源下,但我想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这种结构是不是用来采集电流比较方便,直接可以从电流镜拉个基准电流和负载电流比较

网友(2025-01-17):
输入阻抗小 速度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