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DRC验证的对话框里,我现在点击某个报错之后不提示错误原因。

楼主(2024-01-16):
如图所示,别的版图跑drc的结果,点击后会报出问题原因,这个版图我可能是点错了什么,现在不显示原因了

网友A:
上面view--check text pane

网友B:
上面窗口的view 有个check text pane,你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view--check text pane

解决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窗口的view 有个check text pane,你勾上试试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