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综合中如何修改一个buffer的supply net或者更改buffer的位置

楼主(2024-01-16):
rt;

由于一个buffer放在了一个shut off domain内部,连接的是一个会shut off的supply,现在想修改这个buffer的supply 连接,改为一个always on的supply,如何操作?
或者如何把这个buffer换成一个always on的buffer?是compile完后进行insert_buffer吗?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buffer的位置改变一下,让他放在shut off domain外部,这个有该如何操作,

希望懂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相当于用dc做个e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用dc做个eco

我理解也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没整明白细节具体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会在工具里面改的话,直接改网表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在工具里面改的话,直接改网表也是一样的

有道理,我尝试一下,感谢!!!

网友B:
感觉直接改网表快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直接改网表快一些吧

确实是这样,但是想到如果这样的buffer比较多,手动改就比较麻烦

楼主:
还是想用工具解决这件事情,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