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RBW对EMI测量的影响?

楼主(2024-01-16):
最近看了TI的文章,在针对EMI的扩频技术(SSM)中,调制频率的选择受接收机测量带宽(RBW)的限制。既然RBW只是一种测量的仪器,为什么会影响EMI性能?

网友A:
RBW本身是仪表中的滤波器,用不同的RBW,通过滤波器的能量不同,频谱仪上面的读数也不同。所有会影响到EMI的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BW本身是仪表中的滤波器,用不同的RBW,通过滤波器的能量不同,频谱仪上面的读数也不同。所有会影响到EMI ...

也就是说测量结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EMI性能。那么为什么不是改善测量手段,而是改变SSM技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测量结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EMI性能。那么为什么不是改善测量手段,而是改变SSM技术呢?
...

是可以改变测量技术啊,但是测量仪表不会针对每一个应用都有响应的方案。这篇文章是应该是讲在使用通用频谱时,测量带来的限制。所以测量需要制定规则,制定测试方案。所有的比较都是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进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改变测量技术啊,但是测量仪表不会针对每一个应用都有响应的方案。这篇文章是应该是讲在使用通用频 ...

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