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OA curve

楼主(2024-01-16):
eSOA curves of the protected device.
我想问一下这个ESD保护器件的eSOA曲线指的是不是就是ESD器件的TLP测试曲线呢?
eSOA曲线的英文全程又是啥呢?

网友A:
SOA指的是安全工作区。 SOA分eSOA和TSOA,eSOA指的是纯电性上的,一般用TLP测试。TSOA指带发热效应的,一般指的DC测试的。

eSOA curves of the protected device应该指的是被保护器件的ESOA,ESD设计要参考这个参数,确定ESD design 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A指的是安全工作区。 SOA分eSOA和TSOA,eSOA指的是纯电性上的,一般用TLP测试。TSOA指带发热效应的,一般 ...

谢谢,讲的太好了,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讲的太好了,能加个好友吗?

嗯 加个好友,我拉你到ESD的VX群去。

网友(2024-06-16):
eSOA stands for electrical Safe Operating Area. The measurement conditions for eSOA are to apply a DC voltage to the Gate, and apply a TLP Pulse to the Drain with the Source grounded.
This method can be judged to be very reasonable because it compares the ESD device and the TLP immunity of the same method and the comparison object is the same.

网友(2024-08-26):
ESOA和TSOA,学习了,功率器件TSOA一直叫FBSO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加个好友,我拉你到ESD的VX群去。

大佬可以拉一下我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拉一下我吗,学习一下

SHxiaofeifei18,加我V

网友C(2025-07-04):
引用 网友A:
SOA指的是安全工作区。 SOA分eSOA和TSOA,eSOA指的是纯电性上的,一般用TLP测试。TSOA指带发热效应的,一般 ...

大佬,怎么根据eSOA确定ESD窗口呢ES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怎么根据eSOA确定ESD窗口呢ESD

要保护内部电路,ESD器件的有效Vt2要落在eSOA以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eSOA就是内部器件允许安全工作的电压电流,和ESD的Vt2要小于内部器件的BV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保护内部电路,ESD器件的有效Vt2要落在eSOA以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eSOA就是内部器件允许安全工作的电压 ...

谢谢大佬,请问怎么看mos器件的反向寄生二极管、电阻的可以承受的电流能力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 加个好友,我拉你到ESD的VX群去。

你好,我也遇到ESD的问题,微信群可以拉一下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请问怎么看mos器件的反向寄生二极管、电阻的可以承受的电流能力呢
...

问fab要实测数据,工艺不同差异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ESD的问题,微信群可以拉一下我吗

加我拉你,SHxiaofeifei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