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版图lvs报错 求大佬援助!

楼主(2024-01-16):
改了好多报错就剩图上这两类不知道怎么改了 试了很多办法没改善

网友A:
XI48的那4根线(net1、3、5、8)是啥?版图为啥都接到SW*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48的那4根线(net1、3、5、8)是啥?版图为啥都接到SW*上?

SW0~3是I48的四个使能

网友B:
短路了你I48这个器件内部连线短路到你的SW线上了

楼主:
I48是四路开关电容 sw控制开关

楼主:
我这个新手回复帖子还要审核

楼主:
这是I48 sw是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48的那4根线(net1、3、5、8)是啥?版图为啥都接到SW*上?

sw是四个开关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你I48这个器件内部连线短路到你的SW线上了

我再检查一下 感觉没有短路发生啊

网友:
再认真看一下,很多时候你以为没有,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网友:
这不就是short吗

楼主:
感谢各位 我这找到问题了 I92这里短路了 线太宽重叠了

网友:
电路的两根线,到版图就一根,那就是short了,反过来就是开路

网友:
看着像是SW信号跟模块内部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 感觉没有短路发生啊

版图短路了,不是电路短路了,你检查电路查不到的

网友:
短路呀,左边写了嘛,layout name,右边sourcename,说明右边sch那两条线,你layout里只有单根,就是短路嘛,点亮检查一下版图

网友:
你找下layout里面的XI48和SW*这两根线,layout里面短路了,加油,仔细找就能找到了。

楼主:
感谢各位了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