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d调制器verilogA建模问题

楼主(2024-01-16):
小弟在对调制器建模的时候,用matlab事先建模设计得到的系数可以大约实现20bit以上的性能,但是将系数例化到verilogA电路的时候,发现整体性能出来只有11-12bit,而且调系数和积分电容等参数都还是这样,里面没有对非理想因素建模,都是理想的模块,动态范围系数缩放也尝试了,但是性能还是没有变化,想问一下大家我需要从什么地方调整才可以接近matlab建模性能呢?
Fs=5.12M  osr=512
下面是我的建模和波形图

matlab建模

matlab建模

verilogA建模

verilogA建模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fft效果

fft效果

网友A:
反馈的DAC信号的延迟与matlab不一样??我最近也在看sd adc,好多都没看懂。请问你这个模型的传输函数使用啥算出来的,matlab的sd tool box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的DAC信号的延迟与matlab不一样??我最近也在看sd adc,好多都没看懂。请问你这个模型的传输函数使用 ...

传输函数是用sdtoolbox的NTF函数算出来的,系数是根据结构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