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essent/tmax/cadence DFT工具盗版问题

楼主(2024-01-16):
搜集下用Tessent/tmax/cadence DFT工具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c的DFT的flow?
我们以前用的s家的dft flow,现在用的是m家的flow,看c家的flow也是非常强大和方便,考虑全用c家的rtl2gds的flow,所以一直在犹豫是否采用c家的dft。

网友:
C家使用的人比较少,听说是有些bug

网友(2025-05-31):
C家的DFT工具还是可以的,一般做数模混合芯片的公司都喜欢用C家的flow(genus+modus), 比如TI,C家flow的low pin count方案比较有优势。

网友:
C 家low pin count方案,scan 最少要几个pin?reset在dft 测试过程中会togg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