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和CP一起仿真电荷泵输出异常

楼主(2024-01-16):
100资产
我把PFD和CP级联在一起仿真,但是电荷泵的输出比较奇怪
原因我目前没有找到
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你后面外接电容是不是有点小啊,好像是有点掉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外接电容是不是有点小啊,好像是有点掉电吧

您好,我现在在CP后挂了一个几百p的大电容之后波形是正常了
之前我是按照计算的LPF参数挂的电容和电阻
这种情况是说明我参数计算有误吗??还是单纯就是在联合CP和PFD仿真时刻需要挂一个较大的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