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 size_only 用什么命令设置?

楼主(2024-01-16):
求助:innovus size_only 用什么命令设置?

就是对某些cells设置其在优化阶段只能调整size

楼主:
已解决:set_db [get_cells u_d/*] .dont_touch size_ok

网友A:
我觉得setOptMode -sizeOnlyFile比较方便,虽然会提醒obsolete。file里全是instanc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setOptMode -sizeOnlyFile比较方便,虽然会提醒obsolete。file里全是instance就行 ...

这是哪个版本的,我这版本没有这个-sizeOnlyFile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版本的,我这版本没有这个-sizeOnlyFile参数

tab 不出来,但是可以直接用
我的21.38- s099_1 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版本的,我这版本没有这个-sizeOnlyFile参数

以前encounter的,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