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帮忙看看leSearchHierarchy这个函数的使用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4-01-16):
pads=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32  "instance"  list(list("cell name"  "=="  "PAD_58X58")))

我这个函数为啥输出不了底层的对应PAD  cell呢?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把instance改为in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nstance改为inst

谢谢,好像是可以了,但是为啥virtuoso里面API里面的用法说明不是inst而是instance,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2025-09-23):
为什么以下这个程式码,无法在最上层电路,获取所有 Cell Name="INV1" 的 ID 呢?

Device=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32  "inst"  list(list("cell name"  "=="  "IN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