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如何导入文件作为激励输入

楼主(2024-01-16):
如题 公司最近在想做matlab生成激励导入到hspice网表里去仿真 想知道如何去做

网友A:
用spice语法中的pwl源,参考语法:vpwl n+ n_ (t1 v1 t2 v2 t3 v3 ... tn vn),matlab写个几行的脚本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ice语法中的pwl源,参考语法:vpwl n+ n_ (t1 v1 t2 v2 t3 v3 ... tn vn),matlab写个几行的脚本就可以 ...

感谢!!!之前的方案是Vituso 生成的hspice 网表 但是生成的格式一眼不对 理论上是candanse藏私了什么东西还得仔细找 因为在vituso的analoglib里pwl激励是可以吃文件的
方法可行 但是还是感叹 这么久了 hspice除了VerilogA竟然没有处理文件激励的办法

网友B:
多查询一下hspice的手册,pwl也支持文件输入

File-driven PWL Source
You can specify a text file containing time, voltage (or current) pairs into a PWL
source. The data in the text file can be either a table or a list.
Vxxx n1 n2 PWL PWLFILE='filename' [col1,[col2]] [R [=repeat]]
+
Ixxx n1 n2 PWL PWLFILE='filename' [col1,[col2]] [R [=repeat]]
+

网友C(2024-03-14):
引用 网友B:
多查询一下hspice的手册,pwl也支持文件输入

File-driven PWL Source

大佬能讲详细点或提供一下资料吗?我在网络上下载的hspice.sa那个说明手册上没看到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讲详细点或提供一下资料吗?我在网络上下载的hspice.sa那个说明手册上没看到这个说法。
...

这个很简单的啊,找我,VX:wubin_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