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在cdf中的参数修改

楼主(2024-01-16):
自己新建的想要直接在原理图上修改每次都要选择veriloga才能修改,但是rfLib里面直接在默认的use filter tool的情况下就有参数可以修改了,这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每次发发帖子问问人就能莫名其妙自己找到答案,一开始删掉这个display condition里面的东西是不生效的,结果得重启软件才行,问题解决。关于这个条件也在某个手册里找到了答案,就是说如果添加了这个条件你要simulation用了他才会显示的意思吧。

网友(2025-02-07):
删除后,重启软件,又有了呀,还是不行啊

网友:
在CDF Layer菜单栏,选中Base,并删除“Display Condition”栏的信息(注意不要选Effective,这样并不能彻底删掉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