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c与sp仿真阻抗方法

楼主(2024-01-16):
结论:
1) 低频时:ac仿真阻抗的Magnitude=sp仿真Z11Magnitude=sp仿真的Y11Magnitude的倒数。
2) 低频使用ac或者sp仿真阻抗,高频必须使用sp仿真阻抗。

网友A(2024-07-22):
大佬,我基础不好,看不懂你写的tb电路是什么情况,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拉扎维书上写的黑匣子模型去测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基础不好,看不懂你写的tb电路是什么情况,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

搭建的testbench只是外加激励等,其框图PN指的是模块、单个元器件(电阻、电容)或者构成的电阻阵列、电容阵列,说白了就是黑盒子呢

网友B(2024-08-28):
单端sp  port下面为啥要加Vdc/2  不是已经靠上面电感给直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sp  port下面为啥要加Vdc/2  不是已经靠上面电感给直流了吗

具体可以参考Help的文档下面有介绍

网友(2025-04-17):
xue xi yi xia

网友C:
一看就是好学生,可惜结论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好学生,可惜结论都是错的

请您指出错误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指出错误之处~

ac和sp都是基于dc工作点的小信号仿真,用这两种仿真方法仿同一个阻抗,怎么会有区别呢?
你为什么觉得ac仿不了高频,sp才能仿高频,我没在你的文档里找到证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您指出错误之处~

在学模电的时候,我们发现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通常是把输出开路,在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通常是把输入短路。
但是在学习完二端口网络后我们就应该知道,在输出端口接不同负载,看到的输入阻抗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思考一下sp仿真里的Zm1和Z11有什么区别(Zm2和Z22同理)
(问题来了,为什么低频我们通常不区分Zm1和Z11?)

另外,Zm1和S11之间有什么联系?没错,我这里把Z参数和S参数联系起来了,我发现有很多人对此并没有理解透彻。比如在对一个固定的二端口网络,在做sp仿真的时候,如果改变port的内阻从50改到100(当然前提是这个port跟二端口网络需要隔直不影响二端口的直流工作点),这个二端口网络的Z参数矩阵会变吗?S参数会变吗?可以去做个仿真加强你的理解。

最后说一句:AC和SP的仿真结果本身是不应该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你认为有区别,说明你没有理解你的test bench

网友:
请问图上的电感是1000H还是1000nH?需要用这么大的电感吗?我是学生不太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学模电的时候,我们发现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通常是把输出开路,在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通常是把输入短路。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