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4-01-16):
新手求助,仿真传输门时遇到了电阻为负值的现象
简单地搭了一个传输门
电源电压1.8V
Vin扫描范围为0~1.8V,R是并联电阻,RP是PMOS电阻,RN是NMOS电阻
0.45~1.8V的范围内,没有负阻现象出现,传输门正常。
想问问大佬,这个是为啥?

网友A:
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会不会是表达式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会不会是表达式写的有问题?

R=((VS("/IN") - VS("/OUT")) / IS("/R0/PLUS"))
RP=((VS("/IN") - VS("/OUT")) / IS("/I0/M0/S"))
RN=((VS("/IN") - VS("/OUT")) / IS("/I0/M1/D"))

网友B:
电流方向有变化?其实纠结这个问题是没啥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方向有变化?其实纠结这个问题是没啥意义的

好的